今天遇到2台电脑都是进入系统就死机!!解决过程分享大家!!

楼主(2011-11-09):
2台电脑都是出现无法进入系统,提示R修复拿来的。。
第一台昂达主板,独显,2G条子,500硬盘。做完系统安装杀毒软件过程中就卡机了。重启数次故障依旧。测量电源电压正常,测量各原件问题均正常(鲁大师),应该是兼容问题了。没办法下最新驱动吧。显卡,主板补丁打完了。故障依旧。网卡也下最新驱动了。没用。最后驱动声卡最新驱动。。测试1小时机器正常。问题解决20块钱赚的真难。。。客户回去后玩到现在均正常(电话回访)。
第二台华硕P5kpl-am主板,2G条子,垃圾电源。500硬盘。正玩着电脑突然蓝屏了。再开机就R修复系统了。。以前遇到很多这样机器是内存原因多。所以换了条内存插上,问题依旧。没办法重新做系统吧,XP安装很不顺利,换了3个系统(幸亏U盘量产的,换系统方便不用换光盘)深度9月的系统安装到硬件检测那就卡了。死活过不去。难道是硬件故障,换深度10月系统,做完了。进系统就死机。没办法换电脑公司特别版吧。安装完毕,一切正常。测试一会,压力测试都通过了。没死机,没蓝屏。估计这孩子机器是雷击了。桥有软故障。。

网友(点评):
这孩子机器是雷击了。桥有软故障 雷击的桥有软故障, 没听说, 雷击通常性的就是器件击穿, 楼主的意思是最后是换了系统好的

网友:
有时候搞不懂。同一个系统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

网友:
估计你第二台的收费也几十........

网友:
奇怪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
你再重看内存电压,有是有,是不差了一点?

网友:
这台机器真够折腾的。。 学习了

网友:
大哥,你做个系统才20.。。。低于30也不要干撒。。。

网友:
赚钱真不容易

网友:
只能说咱们的技术还不够高,到底哪里有问题还是不能确定,让高手给点评下!

网友:
没真正的解决问题,只是取巧而已。同意6楼的意见,重点查电容

网友:
机器真够折腾的

网友:
确实有时候问题怪,我遇上过只能在pe里装系统的台式机

网友:
有时候遇到这样的系统问题,一般我都是用硬装的,不要GHOST……

网友:
第二台电脑应该有其他问题。 可能哪里散热不行了。 这样死机很不正常。

网友:
重点查电容!太搞笑了!如果真是电容问题,机器不会自由就解决问题的。这个机器现在运行正常。。软件硬件问题我还是能分清的。SP2004拷机1小时,鲁大师压力测试30分钟一切正常。电容有问题这机器早死机了。CPU最高41度,显卡56度,主板34度,CPU转数2350.和温度过高也没关系,网卡,声卡,IO芯片,北桥温度超低(手测)南桥应该有40-50度摸上去有点热,所以判断是桥有伤(还有就是装深度系统时候低速设备检测没通过,还是与南桥有关系,有段时间硬盘没检测出来,数据线,电源线SATA口都换过了。)但是现在问题解决了。。请高手指教!!!

网友:
系统故障多半是兼容问题,我发这个帖子就是和大家探讨下,电脑硬件不兼容一样可以引发类似硬件故障的问题,有时候不是换换内存和主板就可以解决问题那么简单,软件故障也不容小视。

网友:
程序水也深啊 今天做一系统病毒了 弄的我的硬盘上都是文件夹快捷方式 呜呜 不容易啊

网友:
有时候出现问题,表面是一种假的,可能跟相关的配件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