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2

楼主(2011-11-09):
我也修到过HPCQ42机器,不开机,第一,先测一下5V与3V电压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就查3V与5V的工作条件了,如果有的话,那就查开机按键有没有3V,如果没有的话,那就这此路线有问题了,如果有的话,那就查一下KB3926芯片与南桥工作条件 了

网友:
HP机器的BIOS坏的多,也会引起不加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