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声音问题

楼主(2011-11-09):
接手T43无声音``声卡无供电``修出供电后``进系统声音少``按上面快捷键``加大声音的```一加大就是滴滴的杂音超刺耳```有那位大虾遇到过这种情况```在线等``求指教``

网友:
功放芯片换一个

网友:
AN1943A  手上只有1942B 查过不能代换``不知道是不是功放的问题``

网友:
客户一定要求这样?其实T43的机器已经淘汰了,你帮他弄完收多少?关键可能不是小问题哦   要是换个大芯片成本也不少了

网友:
一百多吧``有钱给``机子好坏不是问题``那是客户的问题

网友:
排除干扰,就是功放鸟。

网友:
确定不是内置麦啸叫吗?点静音试试

网友A:
同意楼上的,如果用的是客户原来的系统,请注意是不是内置麦造成内放自激啸叫,检查回放的麦克风是不是开启了

网友:
一点静音就什么也不响了``也没声音``点音量减少的时候有时间``但很少``一点快捷键音量加``就会狂响滴滴的```有时也会听着有声音和杂音一起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意楼上的,如果用的是客户原来的系统,请注意是不是内置麦造成内放自激啸叫,检查回放的麦克风是不是开启了

系统里``音量控制``里面麦克风``全关了`还是涛声依旧

网友:
先换功放,不能总是看着板子,有时候需要动作。。。

网友:
谢谢大家的支持``呵呵``问题出来咯``系统有问题`重做系统后修复```汗``之前我有改过声音驱动呀``为什么就不行了``清脆的XP声音``太帅了

网友:
怎么都不考虑喇叭

网友B:
搞了半天原来是驱动问题,各位也太忽悠人了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了半天原来是驱动问题,各位也太忽悠人了把

呵呵``之前有在系统里换过声卡驱动``所以没往那方面考虑``哎拆装七八回``t40  拆装没问题咯``也不错``开始自己量`电压`不知道咱整的`短路咯``3  5V都没``看到有个电阻烧断了``换上后待机来了``触发掉电``把IC换咯``可以触发`也有声音``但超小``   想换功放`可是手上没有``呵呵看过陈三公子的回复``考虑重作系统``万分感谢大虾们`

网友:
换功放IC,和旁边的电容看看喇叭是不是坏了,如果都弄了那就是SB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