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V的单桥主板,单桥要满足哪几个条件才可触发?

楼主(2011-11-09):
请教NV的单桥主板,单桥要满足哪几个条件才可触发? 像有南桥的板,南桥有五大条件才可以触发,那NV的单桥主板呢?

网友:
没有那么麻烦吧,哪些问题都不用管,

网友:
一样,还要多一个25M的晶振要起振

网友:
和INTEL的区别是RTC不参与触发,但25M要起振,待机电压可能还需要一个1。2VSB,其它一样的

网友:
32.768不参与起振 多个25M的晶振要起振 其他都一样

网友:
第一次知道了有25晶振,和楼主一样学习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知道了有25晶振,和楼主一样学习

网友:
25M 怎么算法 ··1.2v怎么来的····

网友:
vcc  lck  pg rst

网友:
多了个25m  rtc电路不参与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