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C FORCE6100SM-M 没有CPU供电

楼主(2011-11-09):
这个板子的cup供电芯片是ISL6566crz  ,查PDF得,37脚  EN3.3V ,正常,VCC也正常,cup上就是没有供电,我换了一个故障依旧,板子有三相供电九个供电管,就个管全部拆下来,经测量,三个上管坏了,换后故障依旧,,请高手支招

网友:
芯片的供电脚,VID测了没有,还有FB反馈,COMP REF BOTT等

网友:
CPU没电压  还是那一块的事, 真不行就是北桥了

网友A:
桥可能性最大  MD的板CPU供电受控于桥

网友:
有时候CPU供电的滤波电容微短[表面看不出来]也会引起CPU无供电      上下管和芯片同时换比较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桥可能性最大  MD的板CPU供电受控于桥

桥做过了,涛声依旧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桥做过了,涛声依旧啊

之前是管子短路 你试着把管子都换了试下

网友C:
再看下CPU座, 是不是座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看下CPU座, 是不是座虚了。

是进水了,  DDR_VTT短路,查不出来哪的问题,我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之前是管子短路 你试着把管子都换了试下

全部换过了,没效果i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部换过了,没效果i

查下IC的工作条件 VCC EN VID  再看下有没有掉件

网友:
基本上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我也有个g41的,,,就是cpu不出电压,,,芯片的en,跟dvd都1.2v。。芯片是rt8802a的。。  时有时没有电压,,不知道哪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