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紫5V必须5V才能开机?

楼主(2011-11-09):
今天遇到一个电源,绿5V=5.1V,紫5V=4.9V,短接绿5V空载能启动,其它+5V -5V啊什么的启动后电压也差不多,但接上主板开不了机,换了个电源能开,这是不是就证实了紫5V必须大于或等于5V才能开机?或是这电源还有其它的问题?

网友A:
电压有允许范围的,正的-5%——5%,你的电源可能是负载能力不够,

网友:
误差存在,0.1V是没影响,你这电源是不能负载,你接上主板 再测电压有没有拉低

带不动负载,先换电容。

网友(2012-01-08):
电源是允许有误差的,0.1是可以的

网友(2011-11-09):
修电源吧。带不动负载

网友:
绝对是电源得到问题

网友:
这个很明显是紫线电压偏低,把紫线滤波换了就OK了,

网友:
我的也是啊 !短接绿线正常,全部电压都正常,就是插到主板上不能开机,换别的电源就可以,到底是什么问题呢?楼主解决了跟我说下啊 !谢谢了

网友:
从只是差个0.1V 这个是不会影响的,但是你这个问题是负载的能力达不到.....问题是不一样的

网友:
可能是IC坏了....

网友:
我遇见过这种情况   把电容全换了 就行

网友:
带不动负载!只有修理。

网友:
加负载测试才是正确的

网友:
这种情况可用12V和6V的(35W)摩托车大灯泡来试验负载能力,如果那组电压大幅下降就换那组电压的电容,全部下降就换二个大电容,换过电容都不行就查下整流输出部分(肖特基管)有没元件短路了

网友:
要能带动相应的负载,,

网友B:
谢谢你提出的解决方法,我觉得很有启发,一会弄到负载就来试试,不知道能不能通过串接电阻来试验?能的话要串多少欧的?

网友:
我试过只有3V也可以开机

网友:
负载能力差啊

网友:
三用电表的误差可能就不止0.1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提出的解决方法,我觉得很有启发,一会弄到负载就来试试,不知道能不能通过串接电阻来试验?能的话 ...

串接电阻也有发热的问题! 电阻一般是10欧左右35W的大电阻。其实修车行一般都(不错)有几个烧了一组灯丝的灯泡,1、2元就可买几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有允许范围的,正的-5%——5%,你的电源可能是负载能力不够,

我也觉得是负载能力不够,检查一下大电容?

网友:
加负载,看电压是否拉低。 应该是紫5V电容变质了。换了试试

网友:
试过灰线(PG)的电压没有?灰线的电压不正常,也会导致主板不工作的

网友C:
空载就难说。如果上在主板上4.9V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接上主板后量主板开关机插针电压,只有2.7V了,这样该怎么查呢?

网友:
应该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大电容,是5V和12V的滤波

有电压不一定就是好的,有的时候这个电路当中含有很多的交流成分和杂波,机器就不会启动,还有如果电容失容也会带不动负载

网友:
整流管也代换下试试。

网友:
5VSB滤波电容换掉就可以了!

网友:
电源里面绝对有电容鼓包了,不信你拆开看看,我以前就遇到过

网友:
换5VSB滤波电容。马上就好

网友B:
可惜的是电容换过了,好像没起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惜的是电容换过了,好像没起作用。。。。

你换了那些电容了,具体说一下插板后有那那个电压低了

网友:
换了25V220UF的靠近7500芯片的,接板后是主板电源开关插针对地电压变2.7V了,好的电源接上没开机时是5V的,它才2.7V开不了机

网友:
绝对是电源得到问题,查绿线紫线滤波是否正常

网友:
我是个新手,也就是想着从修电源开始学电路,所以也不急,我这里还有很多电源呢,现在就是搞不清楚紫线绿线的滤波电容一般是多大的

网友:
我的一个电源是高0.2伏,开不了机,你修好了把问题说一下啊。

网友:
空载电压都正常,上到主板上的电源插针就只有2.7V的,这就是指绿5V上有元件出故障了还是其它电压线上也有可能有元件故障?各位大侠来帮忙分析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空载就难说。如果上在主板上4.9V应该是正常的。

能讲讲这种“空载短接绿线能启动,上负载不能启动”的维修思路吗?我也遇到好几个这样的电源了,现在还扔在角落里。

网友(点评):
重点检查300V 待机取用稳压电路 IC供电滤波。一般都是这些电路问题。

网友:
13楼的方法比全换电容强多了。

网友:
负载能力差怎么修啊。总有故障吧,电源不就一百多个零件嘛。

网友:
呃。。。100多个零件不少吧???要换完那工作量可真太。。。。。

网友:
要开机电压不要有要跳变吗低高低或者高低高吗

网友(2011-12-23):
我估计应该是短路的原因,先测下总输入火线跟零线的总电阻,看是不是短路,电阻值有没有变小

网友:
电源的问题,但是应该接上假负载测试才行

网友:
应该是电源内部有零件老化
无法提供负载启动保护了

网友:
紫色5U电容不行了

网友:
你加上板子看看还够5V吗?

网友:
一直想学修电源,就是有点怕怕

网友:
5V 正负5%算正常

网友:
紫5V 空载 4.9 V 带负载 就 变低了 5Vsb怎么来的 跑跑电路看看 看到过一个电路图 关于紫5VSB 的
左下角 是 紫5V的 电路 部分 C24 电容 78L05 线性稳压器 是否正常 输入端 输入电压 波动如何 不行就是T6 或T6 左边的问题了 如果是我 就把 C24 和78L05 换了 在不好就 放弃了 4K7电阻也看一下
不知道你的电源 紫5V怎么出来的 78L05 左边输入端 如果电压不稳 长期工作引起 78L05 性能不良 负载电流变化 引起输出电压不稳
不知道你的 紫5VSB 怎么来的

网友:
灰色线电压出来了吗?

网友:
把电源插上主板,在主板PCI A14脚测一下5VSB电压是多少先,然后就再上传图片,大家帮你,

网友:
同意二楼说法!

网友:
可以换一个新电源一般电源坏了就换新的了

网友:
差这么少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
影响不大,应该没问题。

网友(2012-01-29):
遇到过此情况,经查后,发现200v电容 其中一只鼓包,实测已经完全没容量,其次电容旁的150K 电阻开路,更换这两个元件后,修复

网友:
大给过3.6V 就能正常工作~~~

网友:
13楼说的有点道理,应该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