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 上电到0.5几掉电,掉后还能上,测量发现1.05V没出 ...
Y460 上电到0.5几掉电,掉后还能上,测量发现1.05V没出来,请教高手 谢谢

楼主(2011-11-09):
Y460 上电到0.5几掉电,掉后还能上,测量发现1.05V没出来,于是就测1.05V的IC的工作条件,发现主供电,辅助供电,还有开启信号都正常,但电压就是起不来,按开机键的瞬间电感上只能测0.05左右的跳变,电感后极没短路,到此不知该如何下手了,请高手指一二,非常感谢
掉电

网友:
换个芯片看看

网友:
谢谢,但是我没有这个芯片,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原因啊

网友:
看看这个电压有没有分路,查查场管

网友:
供电信号都正常,先换个芯片吧,换了芯片不行也要把电路图放上来啊,要不别人怎么帮你分析

网友:
你都说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满足啦,所以只能换了,

网友:
1.05供电没出来 就先修供电啊! 你想别人指导你什么? 问题不就摆在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