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能否单独开个高级培训班

楼主(2011-11-09):
坛子里相信有很多的同行技术也到了一个地步,但对于信号部分的维修还是难点,我想说的是,快速定位无显示部位的故障,开机跑码跑不完的当机,我深感维修此类机器的艰辛,成功率50%,能跑码的开机无显示的维修。

比如手上有台联想,开机不显,能读内存,在示波器上能看到,读完内存就不动了,还没到显卡,刷了BIOS,打了阻值,没到显卡,维修不下去,没找到问题,不想动桥。

有针对此类的培训,想报名,求版主解答。

别说我不会修机器的,至少不开机,开机掉电我的修复率能达到99%,但开机跑吗不显示的修复率不高,想把这块搞定,求培训。

网友(点评):
期待楼主开个入门培训班

网友:
可能是对时序模糊吧!

网友:
时序知道了查也很费力,多吸收别人的经验以己用。

网友:
不开机 开机掉电能到99%的修复率已经应该很强了。    只能靠积累了吧。

网友:
我也是对一些信号上觉得特难维修,你们这么一说.看来我找到我下一步的学习方向了.

网友:
楼主威武,修复率达到99,太牛了

网友:
掉电99%牛X

网友:
2楼,你分析问题的能力确实很让人钦佩。
曾经修台ASUS,开机屏幕很暗的闪下就掉电,外接也没显示,我花了1个小时判断问题,后来直接换南桥搞定,期间没有动其它的原件,你认为我对那个熟悉不熟悉,不开机及掉电99%的修复率不是嘴巴吹的。

修开机不显的机器,这需要个人多年总结出来的经验,教科书是死的,那没用,我要的是版主之类多年的经验,当然是要花钱的。

举个例子:我修CQ40 AMD的机器一般就两个步骤可以解决70%的问题,剩下的也就几个步骤,目前CQ40应该没有不能修好的。这几个步骤是修机器总结出来的测试点,你们可能也知道,但知道和运用确是两回事。

网友:
跟大家分享分享呢

网友:
行业规则,就算会了也不教...

网友:
不是不说,我也学习了很多别人的思路,但在论坛上公开的说,对自己没什么好处,只有坏处,你想,在当地的同行看了,对我有什么好处,如果他们都很厉害,那肯定没什么,但垃圾的很多,我为什么要说,难道教会他们,提高他们的修复率,对我只有坏处没好处。
我曾经在其他的论坛上有NCBGA这个账号,发了做IBM T61黑胶的显卡维修方法,你们自己去找,成功率绝对高,也就是这个帖子让我后悔不应该发的,你们应该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