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 ci945gc 战神 的主板 很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1-11-09):
双敏 ci945gc 战神 的主板 很奇怪的问题 有的时候可以进系统 但一会就从启 有的时候可以开起来 有的时候 重启 还能再进一下系统 有的时候 就不行 一开机 就从启 换过I O 问题 还是一样 求解
重启

网友:
我遇到过这种现象,不过不是双敏版,查了很多地方没有解除故障,一个偶然我用手按住北桥,开机正常,后来我加焊了北桥,故障解决了,不知道对你的主板有没有用,细心观察一下吧,希望你帮到你

网友:
我感觉是CPU座或是桥虚焊

网友:
不短重启 或掉电 你差一下是不是哪个供电管供电又问题,好像听说过类似的,是因为有个供电管供电不正常,呼高呼底的

网友:
换条内存试下 INTEL的板子 桥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