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L 开机显示D1。。。求助

楼主(2011-11-09):
主板拿来是开机掉电,我发现电容漏液,换后开机显示D1  求助

网友:
从码来看应该是内存不过,按档内存思路检修

网友:
内存,好好查一下,它的工作条件

网友:
一般显示D和C的,说明内存没过,仔细查找一下吧

网友:
是开机显示D1,不是跑到D1

网友:
查系统管理总线,是不是抓不到内存

网友:
重点查内存

网友:
如果是一开机就显示D1,并且不报警,就擦擦CPU看看可以了吗,还有就是用示波器看看主供电的波形。也有可能是内存部分的问题。

网友:
应该说的更详细些吧,还有其它现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