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5b大写和数字灯同时闪5下,有时候可以开机

楼主(2011-11-09):
10月修台加焊好了,这个不没好,CPU供电不正常2个电感1个0.98 , 1个1.0-1.25跳变,供电芯片换过一样,CPU换过用的是 [RM72的CPU], 正常的时候2个电感是1.45

网友:
我现在手里也有一台和你毛病一样的,我焊过北桥,南桥,CPU座....只是没有双核的CPU而以.就换了个单核的,也是一样....修好久了,一直在手里没搞定......

网友:
好像这个机器换过cpu不行,就得换北桥了,加焊不行

网友:
大都是北桥的问题,重置或是换个试试吧

网友:
对了,我的那机器,我把内存拿掉,或装上,电流都一样你的是不,我的这个说明还没到内存......

网友:
换个CPU就好了,

网友:
传说中的CPU问题吧

网友:
哦这个我怎么给忘了内存拿掉电流是一样的,电流高的有点出其1.25-1.45,有可能跟3楼说得一样要换个桥,谢谢大家,好了我一定回复

网友:
我的那台,我还查出北桥到CPU的两个数据线还有虚焊的,不过我加焊了下,数据线都有值了.不过现像还是一样,哎.....反正我是觉得不是CPU就是北桥.............我现在也没得换,机器就烂那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