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风扇改长转求助

楼主(2011-11-09):
朋友们 问下  笔记本所有的 风扇 都可以改常转????谢谢了  朋友们

网友:
可以,但要注意风叶的大小,一般不建议改大风叶的

网友:
可以改,但是改长转噪音烦

网友:
大部分可以,有的不好改,如IBM的,要改电路。

网友:
建议你不要改,改了有很多小问题

网友:
我也想学下IBM的怎么改,谁来说说

网友:
搞过显卡的改成长转比较好

网友:
IBM就把那个风扇的控制管DS极短接不就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