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3100外接正常,内屏不显,是一点反应该都没有

楼主(2011-11-09):
(图片)

网友:
没高手指点指点吗

网友:
有没有人啊

网友:
如果运气够好,或许只是切换的问题

网友:
楼主还是换过全新的显卡做过先了,上次我也有一台不过是联想的,做了三次才做好!!是白屏

网友:
这应该是显卡问题.....个人认为

网友:
还是先换个全新的显卡,一般就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那你是怎么修好的呢?我看到标题是已解决

网友:
COMS电池短接一下。还是不行换块屏。先简后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修好。。

据我的经验,这个A卡没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