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星电源

楼主(2011-11-09):
世纪之星电源 电容470μF 200V 85℃ 能用470μF 250V 105℃替换吗???

网友:
完全可以!

网友:
绝对可以,只要不小于原来的就成

网友:
可以的,容量一般找相同的,耐压值高点的就行

网友:
可以替换,但要两个大电容都换掉。

网友:
最好顺便量一下和这两个大电容并联的两个均压电阻,保证两个电容的电压相同才能稳定使用。
就是说一定要两个电阻阻值相等,电容容量一样才能保证电源正常。

网友:
容量大于等于原来的就可以换啦,耐压值稍高一点没关系的,105度的当然比85度的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