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 黑屏 无显示 但里面还运转

楼主(2011-11-09):
联想E40 黑屏 无显示 但里面还运转 ,电流到了0.8   大家看看什么情况,独显

网友:
拔插内存,看电流是否一样,排除内存  内存槽以后,考虑加焊北桥。
如果0.8是一次跳变直接到的,先查查CPU。

网友:
说明下 ,开机正常有显示,一会黑屏 ,电流0.8  里面还运转,外接也不显示

网友:
不知道楼主说的里面还运作是不是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的意思 如果那样的话 要看外切亮不亮了

网友:
正常显示时电流是多少呢?
你的意思是说能正常开机,开机一段时间才突然黑屏?然后一直卡在0.8.外接也不显示。是么。

网友:
查显卡部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