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 掉电

楼主(2011-11-09):
板号:DATE2DMB8E0
REV:E
有待机3V 5V ,开机跑 0.19-0.20 就掉电了 ,
求思路
掉电

网友:
应该是有供电没起来。 查开机瞬间 桥供电 显卡供电 内存供电 CPU供电等。

网友:
这个 少电压

网友:
楼主这个掉电应该比较好修呀,估计是有电压没有出来吧,先把电压修出来吧

网友:
是的,看下哪个电压不对。 我刚刚修了 个东芝M300,跟你问题差不多的, 是CPU电压没有

网友:
就是CPU电压没有出来吧

网友:
、我之前遇到过东之L600的不知道和你的故障一不一样,我的虽然也是掉电,但是我发现系统供电芯片烫手,更换故障依旧,后查电路图,发现EC工作不正常 ,换上OK

网友:
好的,,我在试试 ,谢谢

网友:
谢谢各位,已经解决了 有个5V电压没出来,谢谢

网友:
有这么好修啊,楼主能否说下是待机5V还是哪里5V?

网友:
哪位高手有图不,这种机看不懂啊

网友:
高手出看看 顶下

网友:
楼主 那里的5V没去来 给讲讲

网友:
电压都出来了吗 是少电压吧?

网友:
楼主也是个菜鸟,都不跟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