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p4i45gv重启不亮机??

楼主(2011-11-09):
华擎p4i45gv重启不亮机??  每次第一次开机都能亮机,主板诊断卡也正常跑到00,  就是进不来系统 ,或者光驱也不能启动,  但bios都能发现 硬盘和光驱  。。。并且按重启键   就不亮机了  。。诊断卡代码是  E1或E2    C2   C5   就停住 不动  显示器也不亮机。。。   内存条都换过。。插槽也都擦过 都不行 。。。故障依旧。!!!求各位高人指点

网友:
查I/O到BIOS之间的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跑00也是正常|?|

网友:
不过内存,量内存的工作条件是不是正常。

网友:
已经刷过BIOS了  。。。还是不行啊。。

网友:
还没解决。。咋整啊??

网友:
是北桥或北桥到内存的的线路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