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R430 不开机 待机 3V 5V 都没有 3V 5V 的控制芯片发烫

楼主(2011-11-09):
三星 R430 不开机  待机 3V 5V 都没有  3V 5V 的控制芯片发烫  换了之后还是发烫  待机电流0.06A 着急 望各位师傅 帮忙呀

网友:
线性电压负载太大 芯片就会发烫  短路了
其实重复故障的贴简直是太多了

网友:
看看上下管不否损坏

网友:
看看LDO3 和LDO5的两个引角对地阻值

网友:
这种情况上下管坏的多`~!

网友:
你看看后级是否有短路的!一般是场效应管

网友:
MOS管短路一般不会才0.06A,有些3V,5V主供电需要触发后才产生,在这之前一个5脚管或别的什么IC产生3V供待机,节能环保

网友:
先把电感给断了。再芯片还烫吗?

网友:
一般为后级短路或本芯片坏。

网友:
看下 3v 5v  对地短不短 啊

网友:
查线性电压的对地阻值,如果短路查线性电压与之相连接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