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显卡不亮机。。。??

楼主(2011-11-09):
七彩虹 镭风4650 开机主板代码是68 。。显卡拔下来就好了 。。我想知道 显卡哪出问题了??
显卡

网友:
显卡是发热量较大的部件,易虚焊,加加焊,

网友:
桥加焊,不行看看是不是coms设置是不是关闭了该项目设置。

网友:
应该是北桥虚焊了,加焊试下。。。。。。

网友:
恩,试试吧 期待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