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40开机掉电

楼主(2011-11-09):
前几天客人拿来一台IBM X40笔记本,故障是开机报错thermal sensing error  拆机看了一下,后来客人打电话来说不修了,我就把它装好开机故障和以前一样的,放在这有二天。今天客人来取机不知为什么开不起机了。开机测试卡跑到83就掉电了,请指导指导怎么样查下去吧!不然要陪板了啊!

网友:
你跟客人说  那个报错英文的意思是  “这个电脑两天后就要开机掉电了”  就可以了~
最好把 开机电流跳变和掉电时 电流的具体情况说清楚,不然没法分析太多。

我晕。 客户会相信么。。。 这种忽悠方法可靠么。。。。
高招!!!哈哈,这样以后遇到提示英文都好解决了啊...

网友:
是同行的机器啊!
待机0。07  按开关跑0。36 到0。55 就掉电了 测试卡是跑到83 然后待机0。01按开关没反应。

网友A:
先检查下 开机瞬间是不是所有的 电都起来了。 然后换个CPU试试。
刚去查了下,那个英文报错是 指温度监控预警,应该是主板的误判, 尝试换CPU 刷BIOS 或者围绕温控芯片来找问题吧。

网友:
是温度感应错误,可更换原装风扇试试,

网友:
哈哈遇上这种情况  告诉客户说放在店里多待几天,过半月也许又可以亮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下 开机瞬间是不是所有的 电都起来了。 然后换个CPU试试。
刚去查了下,那个英文报错是 指温度监控预 ...

换CPU ,BGA的CPU啊

网友:
呵呵!!搞定了。是哪温控芯片坏了。换掉报错也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