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6320启动黑屏,查不出原因

楼主(2011-11-09):
hp nx6320,之前使用一切正常。因为屏轴折了,昨天手工把屏轴换了,之后开机黑屏,风扇转。快捷静音键的灯常亮。屏已经试过了,不是屏的原因。
换屏轴时主板的CMOS电池曾卸下(接主板的线连接断开),指纹线接主板处拔下,触摸板接主板处拔下。装机时这些已经全部插上且确认插好。
内存试过几条,问题仍然存在。内存也应该没有没插好的问题。以前只有在不上内存,插不好内存,或是内存相互不兼容的时候现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实在是想不出还有什么原因了,有清楚的高手请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显卡重植了吗?

网友:
看来你不是搞维修的,想自己省点钱,,现在把问题搞复杂了,,只能送修了

网友:
要不就是桥和电源芯片,好好查查

网友:
一有问题就要显卡重植或是桥及电源芯片问题?
感觉电源芯片的可能性不大。NX6320的显卡和桥很容易坏吗?

网友(2013-12-03):
外接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