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9):
请教老鸟个基础问题:
p型沟道
场效应管
的栅极,是加正电压还是负电压,其漏极—源极导通
n型沟道场效应管的栅极,是加正电压还是负电压,其
漏极—源极
导通
问题

网友:
应该是高电平,低电平之分,无正负。

网友:
p型沟道场效应管的栅极,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其漏极—源极导通
n型沟道场效应管的栅极,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其漏极—源极导通

网友:
n型沟道场效应管的栅极,是低电平p型沟道场效应管的栅极,是高电平 好像是这样 呵呵

网友:
N沟道G极大于S极导通 P沟道相反

网友:
4楼和5楼说的怎么不一样呀,到底谁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