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640g的笔记本修改风扇转速

楼主(2011-11-09):
最近搞到台方正r640g的笔记本。但是显卡温度一高了就黑了。发现cpu温度到55度。才开始转。怎么修改下可以让风扇在55度前转速是30%,55度60%,65度80%,70度100%。  里边实在没地方改散热块啊。而且也没有风道。这个本本的配置还不错。想留下自己用的。

网友:
改5V长转,我都是这么改的!

网友:
个人觉得改长转不是个长久之计啊,一个噪音太大顾客难以接受,二个会缩短风扇本身寿命,但是各位高手都是如此过来,期待新颖创作出炉···

网友:
这样高的要求是不是还没人改过啊

网友:
没什么好办法吗,期待中。。。。。。。。。

网友:
我有个想法。找个5v电压。然后中间加个电阻。让风扇低转速常转。到高速的时候,还是交给主板原来的控制部分。这样行不行。至于隔离两个电压。应该很简单的吧。

网友:
没有人又更好的想法吗?请指点

网友(2012-06-01):
我也很期待啊。我的电脑 散热 不咋地。。 现在接的长转。。。 希望各位高手  出点 新点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