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830 加电掉电

楼主(2011-11-09):
DELL D830 独显机器,客户说开了一晚上机 第二天就开不开了, 一开灯亮下就灭, 接可调电源待机0.01 正常,开机0.05 然后掉到0.00。不能再次触发,拔电重复此过程,跟客户说是主板短路,留下了修, 联想到IBM T4系列机器 短路或者 缺少信号会出这种情况,不知道DELL 保护电路是不是一样复杂,拆机量各大电感阻值正常,有 3  5V  开机掉后无,开来有可能是缺信号了这下麻烦了,感觉有点无从下手,用示波器量了下南桥晶振,不知道为什么我示波器是模拟100M的 有时候量到32.768 晶振时候,一边波形有,另一边只是个高低电平,没没正弦波, 但机子又是正常的,这个时候我就有点郁闷, 量这机子南桥晶振 两边都是高低电平测不到波,又一次郁闷,这是正常还是不正常呢,索性换掉晶振与谐振 还是那个样子,暂且认为他是正常的吧, 在论坛上买了BIOS刷了下还是一个鸟样, 下载了图纸也懒得去看,也懒得去想是不是桥的问题,静下心慢慢想,会不会是那个供电芯片短路引起的,仔细量了下供电芯片周围电容都不短, 又量了下时钟芯片周围,这下表响了,003  有了,看来问题就这里了,直接干掉时钟芯片 再量还是短路,难不成是此小电容短路了,不管先吹掉, 果然是它在作怪,找个换上 在焊上时钟开机,不亮,貌似不过内存,重插下无果,难道是刷的BIOS不对,还是我编程器太便宜  TOP2005+  不到300, 换回原来的BIOS 电流刷刷上去接屏亮了,我示波器二手模拟 淘宝700来块买的,编程器不到300淘宝买的,这些便宜的东东虽然有时候能用,但有时候又让我很纠结!便宜货不好啊

网友(点评):
是有点乱,不知道你怎么想到去量时钟芯片附近的。也没说明是哪路的电容短路。

网友:
思路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