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晶振??

楼主(2011-11-09):
有在淘宝上看到这种晶振有1V的 2V的 3V的  如果用在主板上电压的大小有什么区别吗?

还有这种有源的晶振是不是有电压跟地就能出频率?哪极是电压、地、输出?

网友:
没听说过 晶振还有电压参数.. 贴片晶振的4个脚中 ,就用是2 个,剩余的2 个是接地的.......

网友(点评):
你是不知道,其实楼主说的是对的,,

网友:
晶振的主要参数好像是谐振频率。。工作电压不在额定范围内会产生频偏。。和电压也有关系。。特别是用在压控震荡电路里。。

网友:
谢谢你的回答,不过你所说的那个压控振荡电路实在太专业了,我只认识主板的大部分电路工作原理,其他的原理从未深入研究过,这些是不是要专门的电子专业知识才会提到呢?

网友A:
我想问下,除了示波器还有其他办法检测它的好坏呢?

网友:
还你一次听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下,除了示波器还有其他办法检测它的好坏呢?

除了示波器,可能就只有找个确定好的晶振来代换才能知道了吧。

网友:
贴片晶振测量1脚和3脚

网友:
这个还真的不知道呀,有谁比较清楚的说说。

网友:
不知道有电压这方面的说法

网友:
32.678晶振是管什么的?还有25.000,14.318 还有27.000好久了 都混乱了!知道的朋友回复我下 谢谢了哈

网友(2015-11-11):
要先看下晶振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