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该怎么办,求助各位高人

楼主(2011-11-09):
联想的主板,电源是好的{这点可以完全确认}   短接主板开关,但是电源却不工作,以前没有遇见过这种情况……这个该怎么处理呀……

网友(点评):
这叫不上电 你没有基础会越搞越麻烦 建议拿到修理店维修 一般也就2-30吧?

网友A:
这个说明有短路,电源也保护了,,,,,

网友:
我只能告诉你换主板就好了

网友B:
电源不工作,绿线没被拉低,你看看是CPU风扇有没有转一下就停,  要么保护,电源不供电,要么开机电路有问题。

网友:
电源保护现象   主板开机电路中有短路元件   仔细查查

网友:
不上电,先查下待机的5V,3.3V有没有,如果有。再看下32.768晶振有没有坏,一般就这几个问题导致的

网友C:
问这样的问题 你不是搞维修的吧  主板有问题了  你是哪里的 送到最近的维修部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说明有短路,电源也保护了,,,,,

怎么个检查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这样的问题 你不是搞维修的吧  主板有问题了  你是哪里的 送到最近的维修部去吧

我是刚学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源不工作,绿线没被拉低,你看看是CPU风扇有没有转一下就停,  要么保护,电源不供电,要么开机电路有问题 ...

有转一下就停,应该怎么检测呀   求指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转一下就停,应该怎么检测呀   求指教

维护员和维修员是不同的,从你问的问题就知道你对维修一点基础没有,就算我告诉你为什么,你能听得懂吗?就像你小学毕业去问大学问题一样,即使老师和你讲了你也听不懂

网友F:
12楼讲的很对!  你问科学家神州7号是怎么做的 跟你说了你也不懂! 认真学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维护员和维修员是不同的,从你问的问题就知道你对维修一点基础没有,就算我告诉你为什么,你能听得懂吗? ...

这都瞧出来了,你说的对,我是刚学不久,也没有基础……要加快进度,能够做到知其然,不一定要知其所以然……也就是说,我想先练外功,再练内功,先学会怎么检测,再去学它的工作原理……能够少走些湾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12楼讲的很对!  你问科学家神州7号是怎么做的 跟你说了你也不懂! 认真学习吧!

扯远了哈,我还是刚来学习这个的,有人说我就能懂噻,毕竟是同行……试问我们的科学家把做神7的技术传给外国科学家呢?我想别人也会做吧……我正在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