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8m890g主板QQ斗地主进入选桌位时变慢,鼠标移动迟 ...
联想k8m890g主板QQ斗地主进入选桌位时变慢,鼠标移动迟钝Cpu100%,进入房间后好了。

楼主(2011-11-09):
电源 硬盘 内存 CPU都没问题,是主板只有这样,还是主板故障?解决方案?是北桥吗?
cpu

网友:
确认主板引起的问题的话就刷个新版本BIOS就行的了、

网友:
换QQ版本,与硬件无关!!我遇到过两次,是QQ版本的问题吧!

网友:
我怀疑是显卡的问题,但是集成在北桥芯片里不好修,于是用一张HD3650独立显卡上在Pci-e上,再试机上QQGAME不卡了鼠标也顺畅了。不知还有什么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