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Machines D725 公共点短路如何下手。

楼主(2011-11-09):
Acer eMachines D725公共点R9对地值004,3V或5V电感撬起来其中的一个后级对地值只有15,另一个有100多(不知道哪个是3V哪个是5V),其他电感好像都蛮好的,充电芯片和3V5V芯片都换过,周围的电容也撬起来过,还是短,管子也没有击穿的现象。没有思路了。
难道要用传说中的烧鸡大法,不过没用过也没看过不知道怎么烧,在论坛上搜了看了下也不是很能理解,谁知道能详细说下这个具体操作方法吗。。。

网友:
我一般都是反向查找、找一下电感阻值偏低的地方,先把电感的一角撬起来,然后测量前级短路还是后级短路,然后加一个电压,摸摸

这方法非常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