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笔记

楼主(2011-11-09):
今天修的东西
1.一张945GCT的主板,主板修的少开机看上去有时候像跑乱码,有时候没复位,用手摸了下南桥感觉有些烫,直接把82801GB给换掉,开机跑码OK
2.三星R32E开机卡LOGO画面或者LOGO过去以后光标处闪烁,加焊了下南桥,结果点不亮了,电流跑到0.3掉电,没办法直接更换了个RS690的南桥后OK
3.CQ40 AMD机型,故障现象待机0.003不触发,测量3VA  5VA 正常,测试开关键上有3.3电压,触发开关时电压有跳变,于是找来了机器的图纸找到EC KB926测试了下EC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满足了,直接到找了117脚PWRBTN-out#,用万用表测试触发开关时候3。3V没跳变,用万用表针负极点到此脚上能开机触发,电流上到0.7,看来问题出在EC或者南桥上,先把EC换掉在说,更换EC后此机修复

4.一台DV2000的机器不加电,没待机。拆开看到U53烧掉,拆掉U53分别测量D极和S极的对地阻值,发现D极对地短路,看来后极有地方短路,测量全板电感对地值,发现CPU供电短路,看来问题出在CPU供电上

拆掉CPU供电的8个供电场管后,测量Q10的G,D,S极只有S极短路,于是开始拆与之相连的滤波电容,当拆到C226时,主板不在短路,把坏掉的电容仍到一边,然后补上缺掉的电容把上下管一起换掉,可以触发,电流上到1.1左右不显示,怀疑CPU挂掉,更换相同系列的CPU后此机正常。

晚上回家后吃饱没事干,看着前几天一个同行送来的一推显卡,掏出来两张8500搞了下,两张都是花屏,用MATS8跑了一下一张A通道第一颗粒报错,从坏显卡上拆了个显存换上后正常,另一张C通道报错,一看显存三星BC-14垃圾显存,懒的动工具了直接把前几天要来的8600   64位显卡BIOS刷上搞定。还两张96不显示没找到原因,正在研究中

网友(点评):
楼主可以去一月修100台本子,月资5000那个贴主那报道了。

网友:
楼主实在是太强力了,判断问题都是一针见血啊。佩服

网友:
高手呀,思路好清晰呀.呵呵,是我们的学习榜样...

网友:
修这么多,生意真不错

网友:
路过

悠澜客 -10

网友:
点评的那位,我没有那么厉害,呵呵现在一个月还拿不到3K

网友:
语言简洁明了,挺好的,有空多传点,

网友:
真烈海,高手 。

网友:
楼主能不能帮忙分析一下U53是干嘛的,那个图有点看不懂··

网友:
真历害,佩服

网友:
MATS8这个软件是专门跑显存的吗,A、C通道什么意思哦

网友:
LZ第三个修出来了吗?什么原因呢?说说看。

网友:
楼主都是三下五除二搞定啊

网友:
太牛了,楼主,看了你的教程让我一下恍然大悟,手里好几台机器一直闲在那里。今天拿过来从新理了一遍思路。还真的是拨开云雾见青天啊

网友:
说得简洁,但却说到了重点上。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 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