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68SM-S2L主板

楼主(2011-11-09):
今天收到一块技嘉M68SM-S2L主板,上负载,电压和晶振波形正常,换上CPU,加电,测试卡跑4C。刷BIOS,问题依旧,请问各位高手,还查哪里的问题。谢谢!

受到警告 2#

网友:
路过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压桥有什么结果?建议加焊一下了。

网友:
加焊下桥试下

网友:
------------ga 的一般好空焊和bios  坏

网友: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