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通病m300 m215 插适配器不开机,单独电池可以开机

楼主(2011-11-09):
今天客户送来一个电脑,是东芝300系列的,m215,系统是vista,本是2008年的,症状:开始是每天第一次启动,vista系统老是提示故障修复,重新启动后,就ok了,至少这一整天都不犯毛病,后来就严重了,插上电源适配器就开不开机了,单独电池供电可以开机,我就到网上去查了一下,还真有东芝200,300系列的通病,就是nec大电容问题,我把解决方法说一下,不过都是网上的资料,拿来用一下,好让以后遇上这样故障的朋友少走 点弯路,多多赚点money,图片也是网上转载的。这个nec大电容在笔记本主板cpu座子的反面正下方,我先用风枪吹掉电容上面的材料,剩下的导电部分都留在上面,中间是一个打的负极,2边是正极,用6个330uf的电容给安装上,不过要注意电容的极性。上图(网络上找到的)

nec大电容的芳容

搞掉nec大电容

主板远视图

更换完电容后

M300系列好像不是这样的
大哥,M300系列没有大电容!
这都啥年代了,人人都知呀

网友:
这个灌水太严重了吧

网友:
可能是网速反应不过来吧。。。

网友:
呵呵、我焊电容的时候手法不是这样的,

网友:
第一次传图片,费了一番周折,总算传上去了

网友:
东芝这个通病我早就知道了

网友:
东芝这个通病我早就知道了

老A -4 严禁灌水

网友:
东芝这个通病我早就知道了   CPU几个达电容

376057772 -6 严禁灌水

网友A:
这电容有的卖啊,直接换一个上去就是啦,备几个放着没事的

网友:
之前遇到过着问题,用风枪吹板子的时候看着就心疼,一吹就变形,还很厉害,

网友:
论坛里早有了

网友:
是的

网友:
你弄那个电容还真有点技术哟

网友:
感觉电容负极的内端没怎么固定好喔,希望表出现啥问题。

网友B:
这个大电容具体什么型号,只能用6个小的换吗

网友:
只用换三个就可以。。我都不知道换了多少过了。。

网友:
你的那个用电源不开机,搞定没啊
大电容,不会引起用电源不开机,用电池可开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大电容具体什么型号,只能用6个小的换吗

NEC/TOKIN 0E907为900uF左右,並聯那堆電容,每一顆330uF,至少1800uF了。
NEC/TOKIN 0E128为1200uF。

网友:
东芝300系列的,m215 好的,我是刚知道的,谢了

网友:
这个如果把电容再斜一点就不用连线直接焊上就可以了

网友:
先翘掉再焊上几个,风枪吹易变形

网友:
唉.如果加电容还是不成功的话 还,要加吗|?

网友:
焊接技术有待提高

网友:
插上电源适配器就开不开机了,单独电池供电可以开机,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69864竟然是换cpu滤波电容?为什么啊?谁能解释下?你们都不觉的难理解吗?

网友:
哪位高手能从原理上解释下,谢谢,很想知道很久很久以前,前辈高手是怎么分析出来的。

网友:
楼主 我觉得你有必要深刻的解释下,原理我们都不知道,就换啊?

网友:
这是个通病啊

网友:
看图就是逼真。。以前听人说过这个通病

网友:
虽然好多人都知道啦  但是我是第一次看到   收录到我的夹子里去啦  参考啦

网友:
这个在坛子里有的哦,发贴前要搜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的图片是转过来的!

那 还不是要技术!

网友:
以前不知道这个通病时,走了很多的弯路

网友:
确实 这个 通病都是常识了都。我焊喜欢用铁片垫在下面

网友:
嗯  之前也弄过的 、

网友:
这个通病很正常的啊

网友:
把大电容边上那个铜刮一下,再焊,好焊点

网友:
哪年代的事情了,先搜索一下论坛上这种帖子有多少再亮出来

网友:
NEC大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电容有的卖啊,直接换一个上去就是啦,备几个放着没事的

谁还去买啊   还要邮费   料板上面全是这种大电容  买太浪费了   节约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