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2 電池 充滿用五分鐘沒電

楼主(2011-11-09):
換內裡鋰電池有難度嗎  應怎樣換  請指點謝謝

网友:
有效,原则上电池不能断电。先把好电池装上然后拆下坏电池就好了

网友:
电芯可以换。但是换了用的时间也长不了。还要把保护板中CPU的数据也要改好。还要看是用的什么CPU。有的组合就解不了。

网友:
T22 里面的组合是什么的。这个电池的好数据我有。前提是你要有编程器,还有,拆电池要从高拆到低 。装是从低装到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