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关机后,无线鼠标的省电问题

楼主(2011-11-09):
无线鼠标是否会随着电脑的关机而进入省电状态,貌似很多无线鼠标在电脑关机后仍然处于耗电状态,而有些则需要手动拨动鼠标的开关,不清楚,知道的坛友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一般鼠标长时间没动会进入省电模式的

网友A:
无线鼠标不是有个开关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线鼠标不是有个开关的么

就是不知道开关开着的情况下 关机 会不会自动省电呢

网友:
好的无线键盘、鼠标会自动节能的。。。。。。。

网友:
一般的无线鼠标应是不会自动省电,

网友:
刚买的无线鼠标,只是几天没有关电,电量就不够工作了

网友:
个人意见:长时间不用无线鼠标,应把鼠标的电源关掉,这样电池会更耐用

网友:
会的  我鼠标从不关电,一般一个半月换一次电池

网友:
无线的有一个开关,可以关掉,,

网友:
无线开关面打

网友:
用充电电池,就不怕费电了

网友:
我的充电电池  建议哦用充电电池

网友:
好像一般的不会吧。

网友:
用无线键鼠的还买干电池吗?反正我都是用的充电电池,而且还是品胜的

网友:
又节能的功能的,长时间不使用就进入省电模式了

网友:
这个还是要看无线鼠标的好坏咯。好的都会带有那个自动休眠的系统,一般的都没有把。我的那个就没有休眠的。

网友:
我的有自动省电模式加开关!

网友:
买对充电的电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