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0有线网卡驱动不了,求解。

楼主(2011-11-10):
一台X200,故障是无线网卡驱动装不上。
设备管理器里面有认到硬件,但是前面有感叹号。
排除了系统,BIOS设置之后,果断拆机。
拆机发现25M晶振烧了,取了网卡发现网卡也烧掉了三个脚。
换掉网卡和晶振,问题解决了。
可是好景不长,客户用了几天之后,又出现了跟最开始一样的问题:网卡感叹号

重新换了晶振,网卡,刷了BIOS。驱动,系统,MAC地址手动设置,全部尝试了,都无法解决。

彻底没辙,最终怀疑是SB有问题了。  放弃之,收了的钱还要吐出来,我勒个晕。

网友:
那还是个问题,你好好查查网卡工作条件啊!还有外围元件撒

网友:
是在不行,也没有其他问题的话,加一张独立网卡啊!怎么会退钱呢

网友:
无线网卡有干扰吗,再者你换的网卡是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