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E6000进XP系统5分钟内掉电,不是是通病?

楼主(2011-11-10):
配置 ati 芯片组,南桥ati 150的,北桥 ati 9100 进系统两三分钟左右掉电,排除散热问题,用手按住南桥一样掉电,加热了一下北桥还是样,掉电后还是照常开机,有哪位修过这问题, 换过硬盘,换过迅池1.5的CPU,换过系统发现不装显卡驱动就不掉电了。可能要换北桥吧?大家有修好过吗?

网友:
先别搞桥呀,看看电压都正常不,各个波形,稳定不,还有核心供电

网友:
也遇到这种机子,同样问题,没搞定

网友:
先处理好散热,用单板子试试,最后再干桥。。

网友:
多数是H8虚焊引起掉电。

网友:
我换全新北桥RS300MB还是一样,进系统不到两分钟掉了再开机开不了,一定要将电源断开再开才能开,加焊过载内存也一样掉电,还在手上修呢....按6楼说的先搞H8.再不行就把温控电路查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