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显示器有阴影,就是显示的内容有一点阴影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1-11-10):
方正显示器有阴影,就是显示的内容有一点阴影是什么问题,有谁修过这种问题吗,请高手指点

网友:
如果是液晶的,那一般是灯管有问题,,

网友:
这种现象没有修过,

网友:
我加焊屏接口的地方,可以用一个小时左右后又会出现这种现象,有阴影

网友:
字有重影一般是屏有问题吧

网友:
不会是显卡虚焊吗?

网友:
你看下是整屏都是虚影还是规则的行和列有,整屏就需要看下屏线和供电,要是只是特定某些规则的列和行有虚影那就是屏自身行场驱动电路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