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超锐V30 没声音

楼主(2011-11-10):
一清华同方 超锐V30 没声音 外接可以正常 拆机
找了半天 没见到 内置小音响 无语 内置的被人拆走了
自己想弄旧的 装上 不知道 线接那个接口
求 内置音响 接口 定义
没声音
chouwanqing
板子上空着的接口不多.喇叭的一般是四线的或者2线的两个,很容易找的

网友:
小龙维修店
应该是4脚的接口吧,接口附近应该有4个电感滤波的,找找应该能发现

网友:
找不到,找个一样的机器就行啦

网友:
有点位图吗

网友:
找个pdf 查查

网友:
一般就两组线呀,直接飞线,接两个喇叭上去不就好了,

网友:
就两个线,飞进去看看

网友:
你板子型号有吗

网友:
你把所有类似的接口都跑一下线路,看哪个是到了功放芯片

网友:
直接告客户就行啊! 加钱买喇叭

网友:
找个图看看不就得了

网友:
这要动手跑下线路了,就要看下四个针的接口。

网友:
这款机子有图纸的啊,下载来对照着修就行了。

网友:
不知道就下个图纸看看 一下子就出来了

网友:
找到接口 跳线

网友:
其实很好找的啦,接口一般都是有规律的排布的,而且不是有多接口都设备接了没有接的就没有几个了。

网友:
直接找功放IC啊在看附近有没有人动过的地方不就是了吗

网友:
应该是个3线的接口吧

网友:
可以顺线查一下,你不想查到网上找一下相关的图纸就可以了。

网友:
声卡 量到那个 排线接口 应该怎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