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GW-L98液晶指示灯闪烁,黑屏

楼主(2011-11-10):
今天接一长城GW-L98液晶,故障为指示灯闪烁,黑屏。拆开机器,拆下电源板目测,没有电容鼓包,也没有明显烧痕,通电测12V,5V,3.3V都偏低且不稳,去掉屏线再通电,发现指示灯正常了,灯管也亮了。于是准备先换掉PWM芯片供电脚电容,换电容的时候侧着光线时发现光耦有顶部有烧坏的痕迹,一并也换了。接上屏线,通电,有OSD菜单出现,指示灯也正常,心中一喜,以为大功告成。接上VGA信号,还是黑屏啊。再测12V正常,5V超低至1.8V,以为屏上电路有短路,掀开屏电路上面的保护胶片,简单的测了一下,也没有明显的短路现象。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先怀疑电源负载能力,12V正常,说明前面的整流电路没问题,问题应该出在5V输出电路。既然看不到明显烧痕,不接屏线也能正常,那肯定不容易测出来个,先换掉220UF/25V电容和470UF/25电容再说,换完后通电,一切正常了,拷机一小时,OK,可以交机了。

网友:
很想看到电路板的图片...先不要交机.上几张图来看看.

网友:
电容没爆,也坏了呀

网友:
能上个图更好理解电容是哪个坏了

网友:
是哪个电容坏啊?楼主该发点图片嘛

网友:
过不了多久又会来找你了

网友:
这个机器我修过了,你用的方法我也用过了,我把驱动板上所有的电容都换了,还是不能彻底解决,几天后又回来了,最后还是换驱动板彻底解决,我想应该是那个主芯片有问题

网友:
一开始我还怀呢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没图,不好看清楚问题,这个电源有3.3V输出的吗?应该是5V输出到驱动板上再转成3.3V的吧

网友:
很心细的维修,我看到中间都想到屏供电有问题了,没有还是电容啊。。

网友:
电容爆了,那个很简单。而且很常见,

网友:
把驱动板上所有的电容都换

网友:
测下主板上的3.3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