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0 USB问题

楼主(2011-11-10):
这个
笔记本
插U盘没问题,就是插USB鼠标用一会就不动了,然后拔下开重插一下就又能用,如此反复,,,换了鼠标也这样
笔记本

网友:
看插上后电压正常不,还有,地址线和时钟线阻值,

网友:
基本是南桥的问题,加焊一下。

网友:
换南桥吧!

网友:
查查usB工作条件,数据线 供电等,别轻易东桥,应该有黑胶的!

网友:
进pe系统也是这样吗

网友:
是鼠标问题。十来元的鼠标就是差。我这T40机器也是这样。换了几个也是有时灯不亮。换了个贵一点的就好了

网友:
接U盘行,那就不要动桥了。是所有的USB口接同一个鼠标这样的话,可以换个鼠标。

网友:
多换几个鼠标试下

网友:
这个可能是鼠标驱动的问题 你去官网下个鼠标驱动试试 之前有客户到我这来也是这原因,后来我在官网下了个鼠标驱动给他装上,顾客说不行的话再来,但快一个月了还没来

网友:
换掉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