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电视,黄色视屏线输入有干扰,如何消除。

楼主(2011-11-10):
LCD电视,黄色视屏线输入有干扰,如何消除。

画面深蓝色时会出现紫红色的色斑
其他色正常。

网友:
多半 屏 有问题了

网友:
这个是屏的问题,弄不了

网友:
把电源插头的地线拆掉试一下.

网友:
tv正常吗????????????????????????????????????????????????????????????????????????????????????????????????????????????????

网友:
用有线电视 tv正常

网友:
买点屏蔽纸。把黄色的信号线包一下试试。

网友:
进工厂模式看看,

如果之前正常的话,查下AV输入接口的电路是否有虚汗,一直查到处理芯片,没问题的话,看看驱动板工作电压是否正常,有示波器看看驱动板供电线路是否有杂波,还不行,找个代换驱动板试一下

网友(2011-12-15):
感觉像是接口部分电路有问题,看是不是什么地方电容漏夜了

因为tv是好的,所以中放,视频解码是正常的,问题出在接口电路到视频解码芯片这一部分。

另外,信号源有问题木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