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3有修过的吗,,,有啥通病吗,,加电不显

楼主(2011-11-10):
刚来一个修的, 去电池亮了,,再开又不亮了

再开好多次不亮,,是不是显卡也好坏

他说刚2年,先找售后,,找吧, 售后价更高,估计一会还会回来

网友:
你那是 双核的  还是i系列的

网友:
建议楼主考虑下BIOS.只是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核的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 ...

那你先刷下bios  如果不行 那就是显卡了

网友:
你用数码卡跑一下数,看跑多少?集成的板外接有时是不显示的

网友A:
哪也没有动,插插屏线好了,,不知道还会不会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也没有动,插插屏线好了,,不知道还会不会返修

跑个3D试 如果可以 估计就是屏显没插好 不行就是显卡虚了

网友:
没有修过 ,过来看看

网友:
应该是显卡,dv2,dv3显卡爱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