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0 内存的问题

楼主(2011-11-10):
t400 单根内存,有什么办法能让内存放到上面的内存槽上用呢? 现在是 插到下面的内存槽上开机特别慢,起机后也特别慢,放到上面的内存槽上开机没有问题但是报错......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不报错!谢谢
问题

网友:
这400的机。插单根话只能插下槽。要么就插两条。单插上槽会内存报错。 我也碰到过。但是有的就不会。我也郁闷中。碰到的是 R400的

网友:
X200也遇到过,

网友:
下面插跟小内存,大内存插上槽,看看行不行?

网友:
这个和BIOS有关系,要不你先刷一下BIOS

网友:
不知道刷BIOS能不能解决?

网友:
这种机子都这样的啊,都是认一槽先,就算上二槽的话能亮也报错的,所以但条的话就放一槽,两根就是无所谓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