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有复位,不跑码,如何维修?

楼主(2011-11-10):
现在手头上有一些台式机主板,开机上电一切供电正常,诊断卡跑00代码,有复位,一般这种问题大多是南北桥的故障,好几次发现没有复位的加焊南桥ok,有复位,不跑码的,不知道加焊北桥有用吗?不知道各位师兄弟们是怎么处理这种故障的?

网友(点评):
供电 总线 复位 BIOS 时钟。。。。都要查的呀

网友:
一开机就显示00不变?压下北桥。CPU座。CPU复位是北桥管理的

网友:
可以先尝试刷个BIOS  要是还是不行用手压一下桥看下有没有反应

网友:
你那是什么样的班子呢?AM2的还是775座的(CPU) ,是单桥还是双桥的呢
  是775的话 大概是座子虚焊, 单桥的话  基本上很有可能,要不你用cpu假负载打一下到北桥的阻值?还有就是可以先刷个BIOS  试试吧

网友:
最怕碰到这种板子,只会查查供电,其他没地方下手

网友:
都正常还不跑字的板子最难修了,第一压U座和南北桥,在不行只能刷BIOS   我有好几块都是刷bios就好了

网友:
我一般先刷BIOS

网友:
我也怕搞这样的板子。。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看手头上有什么工具。

网友:
开完及过几秒掉电不

网友:
先刷BIOS比较省事  还是刷BIOS比较快

网友:
有复位不路码 供电 时钟 复位PG 总线 如果正常继续拆出网卡,1394,换IO,加焊,换CPU座,桥还不行换板

网友:
是AM2的主板,有南北桥的主板

网友:
应该先检查CPU 和底座 是否正常 然后 才看是否南北桥问题!

网友:
一般先刷bios,,不行的话就麻烦了,,,可能桥问题。。合pcb问题

网友:
CPU复位有的话先刷BIOS

网友:
CPU复位有的话先刷BIOS,大家都是这么做的,祝你好运。

网友:
恩。我也是那样。

网友:
我以前遇见过  刷BIOS好了

网友:
具体问题,要具体测,桥 cpu座、BLOS都有可能,或某元器不正常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