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LxH-GJ15L

楼主(2011-11-10):
液晶LxH-GJ15L
故障现象:开不了机,按菜单不能调,按菜单屏幕烧1小时后灭,时亮时不亮。
处理:mcv坏。

本人新手,想问下,什么是MCV

网友:
联想17寸的液晶,故障为不开机,测12V电压偏低。求高手

网友:
相当于主板的MOS芯片

网友:
是MCU, 不是MCV. 可以看作是单片机.

网友:
说得不清楚  感觉很矛盾

网友:
下次把问题描述清楚才能帮你,你的到底是开机还是不开机啊,不开机怎么还能点1小时。根据你现在的描述好像是灯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