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轻松修好一个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1-11-10):
Acer AL1706 LCD Monitor按下开关一亮就灭,黑屏。拆下电源板,发现中间整流管SRF10100C的一个滤波电容
1000UF25V鼓包,更换后亮屏,轻松修好了。

网友:
这种情况遇到很多了……好多屏都是25V的电容坏,有时候电容看不出鼓包漏液的,换了电容也一样解决问题

网友:
显示器换电容好的 很多 很正常啊

网友:
液晶坏的最多的还是电容,都是25V,16V的

网友:
高温考了的的,很正常

网友:
这种的像我们新手换的比较多

网友:
要我说啊还是楼主你运气好而已

网友:
很受用,学习了

网友:
一般这都叫捡便宜

网友A:
这钱赚的轻松,呵呵。
最好用万用表,再检测下旁边的电容,有的不爆,但容值太低也不行,

网友:
很多显示器 用久了 都有爆电容的现象

网友:
这显示器还真是检来的啊。运气好啊。主板也常是换换电容就好了。

网友:
呵呵 有的 FU保险也挂了,多数直接焊上

网友B:
换电容是小问题 关键要知道原理就好了啊

网友:
这天上掉甜饼的事我怎么没有遇到过呀

网友:
闪一下就黑屏,多数是电容暴了, 但是也有芯片保护的

网友:
这钱好赚,你收多少钱

网友:
我一般只要是有一个电容坏的话就全部换掉.
这样就不容易返修

网友:
是个通病,电容经常坏

网友:
电容谁不会呀,,呵呵电源板主要测12 5v

网友:
我也是新手 我最喜欢换电容解决问题的了

网友:
我秀的都是这样的问题,我只会修这样的。

网友:
简单啊。换电容。。呵呵

网友:
简单啊。换电容。。呵呵

新安江 -8 复制人家的内容,字都不改一个,警告一次!

网友:
以后换电容好的就不用发了吧,大家都会的。点进来也麻烦,还以为是哪个显示器的通病呢!

网友:
一般不用都换吧,把有问题的都换掉,再补虚焊基本不会返修了,我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电容是小问题 关键要知道原理就好了啊

麻烦师傅简单说说看,我只知道换,没师傅细心,确实没考虑过是什么原理导致电容鼓包的。

网友:
我也见过多次了。

网友:
好多的液晶都是因为长时间工作造成电容鼓包,更换电容还是很简单的,但有些问题就不是这么简单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钱赚的轻松,呵呵。
最好用万用表,再检测下旁边的电容,有的不爆,但容值太低也不行,

问下哥们,万用表在路也可以测电容量的大小吗??我的万能表是UT61E

网友(点评):
只要把表测量电容的引线接到电容两端就能测,跟表没关系吧,关键是,在路测量出的数值,有意义吗?

网友:
我的是UT61C可以测一下阻值  貌似也是可以的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但不仔细还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
呵呵,这种故障等于送钱上门

网友:
楼主很强大,,,,,呵呵,,,,,,应该是没怎么修过显示器吧,,,,,,不然就不会兴奋的来发帖了

网友:
呵呵  貌似是罪简单的维修

网友:
这种事通病    要是后面的 那几个管子坏了就要慢慢修了

网友:
要是修液晶只是换电源可算是相当轻松的活了,感觉不亮的或者是亮了就灭的肯定是电脑方便的事情。

网友:
真好,换了个电容就亮屏了。我现在有台联想的换了电源板、驱动板屏是亮了 。但又开始花屏了

网友:
修这种显示器就是捡钱那样,最喜欢修这样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