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MX怪问题

楼主(2011-11-10):
这版子,通电的时候绿线自动被拉低到3V左右,量过USB和A14脚阻值,都正常,目测无零件损坏,也无短路,点开机键的时候又可以开机,但无复位,刚换过IO (IT8712F-S),IO跳变正常,绿线和IO相连的脚位也是3V多,把网卡拆掉也一样,目前无思路,求解

网友:
绿线跟网卡没关系吧,你跑下绿线,经常是相连的小电阻阻值增大

网友:
能开机不复位``你先测几大供电是否正常 AMD的时钟是桥发出所以现在不管 你测CPU供电VDDA2.5V 南桥是否收到CPUVDD_EN在测下HTVDD_EN南桥发出开启总线 总线正常后发出HT_VLD给南桥开启复位发出PCIRST PLTRST

网友(点评):
很对 ,南桥收到pwrok 后开启vcoer 南桥收到vrmpwrgd后 开启总线供电 ,南桥收到htvld 后 才发出复位

网友A:
南桥收到pwrok 后开启vcoer   南桥收到vrmpwrgd后 开启总线供电 ,南桥收到htvld 后 才发出复位

网友:
说的怎么详细,我理论差的很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南桥收到pwrok 后开启vcoer   南桥收到vrmpwrgd后 开启总线供电 ,南桥收到htvld 后 才发出复位

错了哦 AMD时序不要拿INTEL时序来说  不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错了哦 AMD时序不要拿INTEL时序来说  不一样的

哪里错了?
      intel 的是  vcoer 产生后 ,PWM发给南桥 vrmpwrgd  ,atxpwrgd经电路转换给南桥pwrok信号,南桥得到这2 个信号后,且自身条件满足后发出复位信号。

AMD是  桥收到pwrok后才会去开启vcoer  ,vcoer正常后,pwm发给桥vrmpwrgd信号 ,桥收到vrmpwrgd 后去开启总线供电,总线正常后返回htvld信号给桥,桥收到这个信号后,发出复位.

网友(点评):
你的时序有问题,VRM发给桥两个信号,一个是CPUPG 一个是HT1.2 桥返回两个EN信号好,发出复位,

网友(点评):
你们看清楚是NV的桥,别把时序搞乱了

网友:
量一下每个供电正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里错了?
      intel 的是  vcoer 产生后 ,PWM发给南桥 vrmpwrgd  ,atxpwrgd经电路转换给南桥pw ...

我不说触发 当桥供电正常后 VDDA给CPU内部供电 灰色线通过延时发出PWRGD给南桥 南桥收到后发出CPUVDD_EN去开启PWM 当PWM条件满足后发出CPU_VLD给南桥(当然CPU VCORE这时也有了) 南桥收到后发出HTVDD_EN去开启总线 当总线正常后出发HT_VLD给南桥然后发出PCIRST PLTRST我说的是单桥 双桥南桥发出HT_MCP_PWRGD HT_MCP_RST给北桥 北桥收到后出去HT_CPU_PWRGD HT_MCP_RESETE  只是NV其他芯片组请不要参考

网友(2014-06-05):
是不是相同厂家(比如都是intel或AMD的)不同系列的主板(比如H61和G41),时序也不一样?

网友:
绿线自动拉低到3v???一般拉低了都不会超过0.7v啊!!先把这个修出来!!跑线吧

网友:
先查供电时钟是否正常吧

网友:
干桥吧   大师傅教我  见到华硕M2N独桥板 直接干桥准没错 八九不离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