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机经常无故关机

楼主(2011-11-10):
新装了没多久的机器
配置:
AMD X2 250
冠盟 N68
梅赛博 2G DDR3 1333
希捷500G
电源是启嘉风暴 蓝盾 420

故障如下:
刚装完机送过去正常开机,第二天客户打电话说老自动关机。以为其电压问题,换了电源后就走了,然后下午又打电话说还是不行,过去拿机器,拿店里看确实有自动关机故障,确切的说,不能叫关机。因为风扇指示灯等还都在运行着。联系供货换主板。
拷了一天机器没问题了,送过去了。
这不没停一个星期呢,又开始自动关机了。故障依旧。很纳闷,望各位指教
都有保,板卡维修就行。
当然,若是能告知小弟哪有问题就更好了!

装这个机器之前有装了个相同的机器给客户的弟弟用。他弟弟用着挺好,现在也没什么问题。

要不要刷下BIOS试试?

网友:
AMD的货色向来如此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全是新装的吗?    那就拿到你那货的地方       全换新的      反正是三个月包换的

网友:
CPU的故障吧。

网友:
兼容机就这样,兼容问题,你换个U试试

网友:
集显是吧,换根条子吧……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你先别研究这机子了,把可能的部件都换了,先给客户用着,毕竟也是你的回头客,回来再慢慢研究

网友:
客户就是上帝!

网友:
一般是主板的问题,换个就行了。。。。。

网友:
主板早就换过了啊,都是新的。今天换根内存测试一下。

网友:
换个U试试吧,一透样的问题都出在主板或者是内存上。  先换内存试试看,U一般的话不会出问题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