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 会自动降频

楼主(2011-11-10):
dell  d620  会自动降频  适配器加电池 就会    不上电池就不会    求助

网友A:
选最大性能模式

网友:
不懂你的意思。。

网友:
这个应该是被强制切换到电池模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最大性能模式

BIOS  设置吗?   怎么弄?

网友:
你可以试试装个电源管理软件,看能不能调

网友B:
1,适配器
2,适配器检测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1,适配器
2,适配器检测信号

就是检测那针那脚吗?

网友:
这是CPU自动节能管理技术。自动降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