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55 怪问题。。。

楼主(2011-11-10):
2台DELL 1555     ,一台不冲电,适配器识别电路坏,故障已修复。。另一台问题来了,触发掉电,修了几天了,好了装  好考机坚 持1天又是一样。故障好象分组供电那一块有问题,以前也有遇到此问题,没修好,换板解决了,这个是不是通病啊,有修过的指点一下。。。。。。。。。

网友:
掉电的有检查换过EC电容没?

网友:
注意电容,别这些电容忽悠了,

网友:
以前一样的问题,330电容全部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我也遇过,换了没有用的!那位知道请指教一下呀!

网友:
我也有台这机子求解

网友:
掉电,看温度高不高,温控,各电感加焊下

网友(2011-12-29):
楼主是修的哪块,能否指教一下,我也有相同的问题,不知从哪下手

网友:
板子现在还在那里,没修好。。。。你用风枪加热下分组供电那块。。。应该可以亮的。。只是用下又是一样了。。。。。。。。应该是那块出问题了。。。。。修好;了 说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