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5的风扇有质量问题呀

楼主(2011-11-10):
前天接了一台联想g455,风扇声音很响,维修时加了点油,好了,过了两天又出现问题,还是声音很响,又来返修了,结果没有赚钱反而亏了呀,又是通病呀,,看来电脑也是细致活,没事也要多少网看看呀,

网友:
换风扇呗,哪里亏了

网友:
直接报换风扇就好了啊  还加什么油

网友:
风扇响加油没用 要换新风扇

网友:
这跟使用环境有直接关系,楼主一开题就说LenovoG455机子的风扇有质量问题不妥。如果你接了一百台或者几十台发现了同样的问题或许还可以。不管什么牌子,很多的机子在保修期内,其实风扇散热片的积尘就已经很多,如果使用者没有去留意和处理,就很容易导致芯片脱焊风扇性能下降甚至损坏。

网友:
你用点定影辊里面的那个油就知道了,那个比较好用,但是还是建议你换个风扇

网友:
各位你们一般给风扇加的都是什么油啊?机油,还是什么

网友:
加点菜籽油,加油不行啊!只能治标不能治本。还是得换,不换不行啊!

网友:
直接换风扇还能多赚点